[STM8] TIME1通道1并没有输出脉冲,一直是低电平

楼主(2013-07-11):
TIME1通道1并没有输出脉冲,一直是低电平,麻烦朋友们帮忙看看,不胜感激!
#include <iostm8l152c6.h>

void TIM1_Init(void);
/**函数(模块)名称:  main()**功能:          TIM1初始化
**调用函数清单:    无
**调用本函数清单:  无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函数返回值说明:  无
**使用的资源       TIM1
**其它说明:        无
*************************************************/
void main()
    {
      CLK_PCKENR2 |= 0x22;
      TIM1_Init();

      while (1);    }
/**函数(模块)名称:  TIM1_Init()**功能:           配置TIM1输出1KHZ、占空比为50%的方波
**调用函数清单:    无
**调用本函数清单:  无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函数返回值说明:  无
**使用的资源       gpio,TIM1
**其它说明:        无
*************************************************/
void TIM1_Init(void)
    {
      TIM1_CCMR1 =MASK_TIM1_CCMR1_OC1M+MASK_TIM1_CCMR1_OC1PE;              // 输出模式PWM2、 通道1设置成输出,开启预装载
      TIM1_CCER1 =MASK_TIM1_CCER1_CC1E ;               // CC1P = 0,高电平为有效电平;CC1E = 1,开启输出引脚
      TIM1_ARRH = 0x07;              //2000
      TIM1_ARRL = 0xD0;              //2000000/2000=1000HZ
      TIM1_CCR1H = 0x03;
      TIM1_CCR1L = 0xE8;             //1000 占空比为50%
      TIM1_PSCRH = 0;               //2MHZ
      TIM1_PSCRL = 0;
      TIM1_BKR=MASK_TIM1_BKR_MOE;                //使能OC1输出
      TIM1_CR1 |= MASK_TIM1_CR1_CEN;             //启动计数
    }

网友A:
不是很了解这一块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顶起来   不错哦

网友B:
程序里没看到管脚配置

网友C:
你这只有一个初始化程序,你从程序里在直接向接口送电平信号,看正常不

网友D:
呵呵,大哥你都不看pdf的,如果你使用stm8s的tim1_ch1的pwm功能,必须先设置熔丝位AFR0,也就是复用管脚选择为 pc6为tim1_ch1

网友D:
如果你使用的是stm8s103的话,告诉你pwm在空闲状态时(pwm disenable或者tim1 disenable)引脚电平是一个随机的1 0 1 0 ,而不是你设置的低或高,所以在空闲状态需要强制拉低
如果你使用stm8s105则不会有这个问题

楼主:
pwm不是初始化后就可以输出了吗?配置成IO口能正常输出?>

网友E:
配置端口   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顶一个

网友F:
不太了解,进来学习一下,楼主早日解决问题,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