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层板问题

楼主(2013-07-11):
请问各位大师,如果画四层板,中间两层用来做电源层还是用来走线,那个好?那个对EMC会好点?谢谢

网友A:
做电源层

网友B:
一个电源层,一个地层,电源层可以分割

网友C:
大家信号层要铺地吗,如果铺地,G过孔一般是少点好,还是多点好呢

网友D:
如果单单只考虑EMC的话,走线在内线会好很多,相当于加了屏蔽罩一样。
但很多时候,这是不现实的,要依据板子的类型,板子的复杂度等情况,就是要折中来处理了,就要看知识与经验了。没有万成不变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