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B将高速USB设备识别成全速设备

楼主(2013-07-11):
高速HOST接了个HUB扩展三个USB口,由于USB设备和HUB的连线过长,导致在高速下设备数据传输不稳定,经实验发现在全速下可避免此问题。因此想将HUB的某个扩展口采用全速来传输(当高速设备接上后将其识别成全速设备),但不能影响其它两个端口采用高速数据传输功能。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这个功能。(USB驱动和HUB硬件电路都是可以调试修改的)

网友A:
连线短都不一定可靠,何况连线长了!

有一种类似中继的设备,或者把有限换成无线的,宣传上说支持USB2.0。你找找看。

网友B(2013-11-20):
可以设定hub speed port口上的usb device工作在full speed,就行了。不让它被eumeratate为高速设备

网友C(2014-01-25):
听说网线接口挺稳定的,也许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