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中的Flash和Ram

楼主(2013-07-11):
(无正文)

网友A:
程序烧写肯定到了flash中   不然会掉电丢失
运行的时候如果你不调用到RAM中运行  程序将还会在flash中运行
这样运行速度较慢   效率低   一般是将flash中程序调到RAM中运行
具体方法我有分享   其中第4

https://bbs.21ic.com/icview-55605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烧写肯定到了flash中   不然会掉电丢失
运行的时候如果你不调用到RAM中运行  程序将还会在flash中运行
...

有些书说,我们调试时,把程序下到RAM中,当调试完了,再把程序烧到FLASH中固化。它们会用到CMD文件,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些书说,我们调试时,把程序下到RAM中,当调试完了,再把程序烧到FLASH中固化。它们会用到CMD文件,对 ...

肯定会用的啊  不管仿真还是下载 都需要CMD文件
硬件仿真需要RAM.CMD   下载到flash中需要flash.C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