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摘掉仿真器,串口收的数据就不对了……

楼主(2013-07-11):
做了一块基于f2812的板子,外扩了一个16c654用于管理串口通讯。挂仿真器运行时,可以正常收到子系统的数据,而且基本上不会出错;但是当把程序下载到FLASH中后,摘掉仿真器,重新上电运行程序,可以断定程序已经正常跑起来了,但是串口收的数据怎么就都不对了呢??

网友A:
下载到flash后你可以先复位一下在通讯看看

网友B:
程序下载到flash后,速度会随之降低。例如150M可能会掉到100M。因此要考虑这个因素对程序带来的影响。因此最好的做法是,程序下到flash里,运行时再copy到RAM里运行。

网友C:
通信方式不对吧?

网友D: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当去掉仿真器,串口接收数据错误。求高手解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当去掉仿真器,串口接收数据错误。求高手解答……

烧写到flash后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第一次发送数据不正确  然后复位一下就通信正常了

网友E:
是例程还是自己写的程序呢,用例程看看有没有问题,确定一下flash的初始化操作是否全部完成。

网友F:
会不会和硬件电路有关系? 仿真器连接上后,和电脑之间会增加一个共地的回路吧

网友A:
追踪:问题解决了吗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求分享

网友G:
直接使用2812的串口不就行了么

网友G:
可能你配置的波特率出错吧?

网友H(2015-09-08):
引用 网友A:
烧写到flash后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第一次发送数据不正确  然后复位一下就通信正常了 ...

照你说的做了,的确是这样。但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H:
照你说的做了,的确是这样。但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

这个问题   我那时也没搞定    我觉得应该是由于板子上电没有自复位成功的原因吧

网友I:
这个我记得是复位电路那需要调试下的。

网友J:
这个看你的接地设计的规范不规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