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器件符号和作用?

楼主(2013-07-11):
http://www.go-gddq.com/html/s117/2012-08/1040013.htm
左边的电阻R1 中间有个V代表什么?
3管脚的REC是干什么用的?
图中为什么没有参考地?
可能问题很菜…望各位多多解答!

网友A:
其实,SC8206的数据手册帮到您。

左边的电阻R1 中间有个V代表什么?
估计是一个电机启动的一粒专用电阻。就好像1.3u的电容一样地电机启动专用。

3管脚的REC是干什么用的?
datasheet说道,是红外接收头。

图中为什么没有参考地?
它是交流输入,经过整流后,零线做为直流的电源地。非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SC8206的数据手册帮到您。

左边的电阻R1 中间有个V代表什么?

谢谢 还有些不明 D1D2两个二极管起的作用是什么?
图中左上输入的是交流信号?还是已经经过整流的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