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必须要有裂缝阳光才照得进来“PCI9054卡

楼主(2013-07-11):
最近偶然在网上看到这么一句话“生命必须要有裂缝阳光才照得进来”,觉得很有道理。
生活,吃一垫长一智,人这一生,不应当一帆风顺,经受过失败的男人才是真汉子;经历过挫折的女孩才是巾帼。
做技术也一样,每当遇到问题时候,我都会想我又要需要东西了。不管问题最终解决与否,我都会从中有所获取。
现在的我又遇到了问题,最近做了一块CPCI板卡,采用FPGA+PCI9054的结构,原理图参照PCI规范以及相关开发板的图纸做的。
之前有一般PCI金手指的是可行的。
由于是CPCI板卡,因此从网上买了一块CPCI转PCI卡,插到电脑里(XP系统),在这里遇到了很多问题,这里不详细叙说,先说目前存在的问题吧。
说明:板卡上的EEPROM是空白的,型号是93LC56。TEST脚接地,EEDI/O未焊接提拉电阻,直接和PCI9054连接。本地时钟采用40MHZ有源晶振,输出幅值1.1~2.1V。
问题:
1、电脑能够启动,进入界面。但是查找不到板卡硬件。
2、用示波器观测PCI_CLK和PCI_RST(PCI_RST直接和PCI9054的外部RST脚(Pin169)连接),发现PCI_RST在开机整个过程中一直是低电平,PCI_CLK在上电时,是33.33MHZ波形,但是在滴的一声后(DELL机器,滴的一声是系统硬件检测完成)PCI_CLK拉低,没有波形输出。

请问我是遇到什么情况呢,各位大虾、大神给点建议。
本人QQ:510753523

网友A:
总线设备无法被操作系统发现说明设计可能有问题,先确认转换卡和接触是否都正常,如是,检查设计。

网友B:
生命必须要有裂缝阳光才照得进来,不错

网友C:
还有FPGA+9054啊。
一片FPGA就可以了
用FPGA内部的PCI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线设备无法被操作系统发现说明设计可能有问题,先确认转换卡和接触是否都正常,如是,检查设计。 ...

转换卡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使用了烧写过程序的EEPROM和新的9054.进去可以装驱动。并且用PLXMON可以读写EEPROM。
但是还不能通过MENMORY工具读写。(FPGA还没有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FPGA+9054啊。
一片FPGA就可以了
用FPGA内部的PCI核。

嗯。是的,一片FPGA就够了。关键技术不够硬啊,一片FPGA目前还整不出PCI来。
用9054开发难度低一点。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生命必须要有裂缝阳光才照得进来,不错

:l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转换卡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使用了烧写过程序的EEPROM和新的9054.进去可以装驱动。并且用PLXMON可以读写EE ...

显然设计上还有问题,仔细去检查吧。

楼主:
今天晚上,上图。

楼主(2013-08-13):
不好意思,之前上图上忘了。:lol
不过经过两轮的折腾,现在PCB已经可以运行,死机现象几乎消失。现在在调软件。调完之后再分享下心得吧~

网友D(2022-08-10):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之前上图上忘了。:lol
不过经过两轮的折腾,现在PCB已经可以运行,死机现象几乎消失。现在在调软 ...

还在登录这个网站吗?可以请教下你PLX9054地址映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