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类推挽放大可不可以这样设计

楼主(2013-07-11):
                       图1

                图2
图1是教科书上的乙类推挽放大电路,我想问,这个乙类推挽放大电路能不能改成图2,正如你看到的那样,我正在用multisim进行模拟,在模拟的时候我发现当R1改成1K的时候,multisim就会弹出一个错误提示框。

网友A:
这样改必烧无疑!

楼主:
实际中,我有看过工程师这样用

和你顶楼的图根本不是一码事!关键在于你将两基极直接连在一起。这个会使基极电流很大,集电极电流也就非常大了,近似于短路。

网友B:
电源电压3V,可能是两节干电池。两节干电池的话,有可能不烧,因为干电池尤其是旧一点的,供不出多大电流。
要是开关电源,那就等着冒烟放**吧。
不过,两支互补管子这样接成共发射极电路,是错误的。电源被两个发射结几乎短路。

网友B:
好像前两天qzblwang在本版发过一幅图,是串联推挽由集电极输出的。楼主找找看。

楼主:
maychang说的是这个电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际中,我有看过工程师这样用

此图两互补管基极可不是接在一起由同一个信号源驱动的。
对此图中两管基极的驱动信号,有直流电位的要求,同时也有交流方面的要求。
设计出此图的驱动电路,是要求比较高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