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控制舵机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7-11):
网上就有现成的,多多搜索一下吧

网友B:
IO的驱动能力是无法直接带舵机的,需要推动电路,用晶体管就可以。

网友C:
智能车舵机

下面波形图是淘宝上买的舵机测试仪的输出波形,用I/O口模拟pwm脉冲信号,直接连上就能玩了,舵机里面有接收驱动芯片. 用示波器看I/O口波形,若挂上负载后波形没有减幅,则可以直通控制,若波形变矮,变形了,则pwm输出加级放大或光耦较妥.

1.8mS脉宽为最右端

1.5mS脉宽为中间位置

1.2mS脉宽为最左端

50Hz为pwm重复频率

网友D(点评):
资料又多又热心,最佳“真人图书”。

网友E(点评):
正需要,非常感谢老T叔。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感谢楼上的 太详细了   87zhibo.com/bubujingxin 步步惊心

T叔是万能的!

网友C:
哈哈,正在玩,舵机吱吱声音太响,想通过软件减慢响应速度来改善.

网友H:
这么详实的资料。赞!

网友I(2019-05-04):
一般通过pwm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