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

楼主(2013-07-11):
(无正文)

网友A:
选51吧,51入门资料多,比较容易上手,在单片机知,软件编程能力积累得差不多再换ARM;刚进门就上ARM估计难度非常大,ARM内核,硬件资源,跑操作系统等知识对初学者来说是非常难的,系统学习,一步一步来,

网友B:
51容易入门,建议选择51
等入了门,再换arm

网友C:
基于ISP型的51用不着什么开发板,直接做应用吧。

网友D:
对于应用开发来说,两者区别不大。
个人建议,先理解一下什么是单片机。然后自己去找打两者的区别,最后你就明白了原来所有的微机都是一样。
大一点的单片机叫SOC 或者 Interl I7,小一点的叫51或者Cotex M0等等。

明白单片机的原理并不是很费时,在论坛问问,到处查查。基本就知道了。

至于编码,那是个长期的活。无论哪个单片机都一样,即使SOC也大同小异。

网友E:
建议学51,虽然现在很久都没用51了,连51的架构都有点模糊了,但是我记得当年对51可不是一般的热衷啊,对了解架构及各种外围太有用了,
而且51跟数字电路结合的比较紧,当年为了了解究竟单片机是如何执行指令的,看了不少数字系统的书才明白的。

网友E:
只要扎实的理论基础,才能对处理未来遇见的问题 游刃有余。

网友F:
虽然51现在用的比较少,但是对单片机入门而言,还是51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