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求问TLC04滤波器的截止频率问题

楼主:
用过TLC04的大神求问这个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是怎么计算的?手册上给的公式是1/1.69*R*C,但是我用4.7K欧的电阻和100PF的电容组成的是10KHZ的滤波器,但是通过公式计算带入阻值容值也不是10KHZ的截止频率啊......谁知道如何正确计算...

网友A(2013-07-12):
1/1.69*R*C,
用4.7K欧的电阻和100PF

这个参数算下来, 应该是 1MHz 多吧, 你算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69*R*C,
用4.7K欧的电阻和100PF

对啊,理论上算完确实是1MHZ的,但是实际用4,7K欧和100PF的电容搭出来的电路截止频率是10KHZ的,和算出来的不一样啊......不知道该怎么正确计算截止频率

网友A:
另外还有可能, 是分布参数引起的, 比如这个 100pF, 可能外面的分布电容或等效电容就很大, 到数个nF.

这个东西不能靠猜, 要一个一个地验证

网友B:
需要不断的实践  不断的调试   楼主   顶一个

网友C:
仔细钻研钻研技术手册   应该就有思路了    楼主   顶一个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解决了就好   顶一个   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解决了就好   顶一个   不错

暂时没解决...先做了一些其他的电路,这个还在研究中...

网友E:
帮楼主顶一个   看看有没有高手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