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的高手,能不能帮我详细的解释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3-07-11):
为什么C13和C19要用有极电容?还有那个D5是什么作用。我觉得左右两个电容是并联等效为一个小电容的,和手册上一样,不知道这样对吧。

网友A:
这不就是LDO的输入输出电容吗?D5明显是个发光二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LDO的输入输出电容吗?D5明显是个发光二管啊.

那个有极电容能不能换成没极性的呀?

网友A:
问题不大,不过看你这个电容值,应该有极性的更好找一些,铝电解就可以了,满大街都是!

网友B:
1.D5就是个指示灯
2.可以换成无极性的电容

网友C:
无极的大电容不好找吧。

网友D:
有极性电解电容一般高频特性差,无极性高频特性好些。

网友E:
是的.

有极性电解电容一般高频特性差,无极性高频特性好些。
两个放在一起, 这叫取长补短.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的.

有极性电解电容一般高频特性差,无极性高频特性好些。

“有极性电解电容一般高频特性差,无极性高频特性好些。”—————— 此言差矣!无极性电解电容高频特性更差,价格比有极性电解电容更贵。

之所以在此用大容量电解电容是为了减少电容成本和体积。非电解电容100uF体积、成本都很高。但有的场合还不得不用。见过1000uF、50V的云母电容没有。体积超大。

那是特殊情况了,如果电容漏电比较大,还有卷绕结构,高频特性肯定差~不管无极有极

网友G:
我见过几百uf的云母电容,电源一般都是用个有极性的和一个无极性的。我也搞不懂是为什么

网友H:
其实这里用有极性和无极性问题都不大  看怎么选电容了

网友I:
发光二极管。。。。。。。。

网友J:
无极性的电容容量大用于滤波低频信号,瓷片电容小容量 用于滤除高频噪声干扰 d5就是个发光二极管 用于电源指示的

网友K:
滤波+指示!

网友L:
什么有极无极,其实就是钱的问题。

网友M:
如果用铝电解电容那么小的体积,和成本,能做出同样容量和耐压的无极,那有极电容就没有必要存在了。
有极电容是材料和结构的性质注定的,我们其实不需要它有极性分别。但没办法。

网友N:
7809 只用极性电容就好了!

网友O:
请注意发帖者的问题:
“我觉得左右两个电容是并联等效为一个小电容的,和手册上一样,不知道这样对吧。”
是不是敲错字了,大小反了。
理想情况下:两个电容并联等效为一个大电容,而不是一个小电容!!!
这里一大一小的原因是大的电解电容高频性能不好,并一个小的,高频相应好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请注意发帖者的问题:
“我觉得左右两个电容是并联等效为一个小电容的,和手册上一样,不知道这样对吧。”
...

是我想错了,不能那样看,最后也算了的,并联后电容差的十万八千里。
模拟电路本来不知道怎么下手,看见这么多人的帮助,开始有信心起来,谢谢大家。

网友P:
偶然发现一个帖子    望对楼主有用  一下是连接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45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