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3外扩SRAM访问的问题

楼主(2013-07-11):
现在遇到一个极其郁闷的问题,在TI的DSP6713外面扩展了两片SRAM,容量是256K*16bit,结果设计的时候我把这两个大哥的字节使能信号统统接地了。搞的现在貌似只能32位访问了。

想请教各位,8位访问会不会有问题啊。。

还有就是,现在如果把DSP访问SRAM的空间配置为8位访问,就会出错。。。是什么问题。。。

心情急切,表述不清的地方我在补充。。。

--------------------------
2片SRAM  型号是 CY7C1041CV33

网友A: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帮不到楼主了,只有帮您顶一下了,希望有朋友能帮到你.早日解决难题

网友B:
SRAM的字节只能都接地说明你选择了数据总线16bit 也就是字  write all Bits
你说的32位访问是怎么回事
这样连接之后读出的就是一个字

网友C(2014-08-31):
SRAM配8位16位与硬件有关,不纯是软件设置就可以的,一般芯片上会有两个引脚供你配置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RAM的字节只能都接地说明你选择了数据总线16bit 也就是字  write all Bits
你说的32位访问是怎么回事
这样 ...

好像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