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驱动42步进电机不随机性发热问题。

楼主(2013-07-11):
     最近在做全国大学生电子竞赛,之前做过直流电机,用的是L298N驱动板,驱动起来没什么问题,现在改换了42步进电机,电机内阻30Ω,相电流0.4A,是卖家推荐的,因为想用现成的298驱动板,298是恒压12V的,所以卖家推荐的也是12V的电机,拿到货测电机特性,有时候电机发热的厉害,有时候298驱动板发热的厉害,一般驱动298都会发热的,但是电机有时候热有时候不热,我猜是电流大的原因,因此在298的每箱输出都接了1个1Ω/10W的负载功率电阻,通过测电阻两端的电压来间接测量电流,但是发现两端电压最大只达到0.182V,这样电流也只有0.2A左右,才达到电机电流的一半不到,这应该是正常范围,但是电机就是发热厉害。。。求助有经验大神交流。。。

网友A:
检查是不是有不该通电的相通电了,再有就是相电压要正确,带载不能超标。

网友B:
你测电阻两端电压是用万用表测试,还是示波器测试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是不是有不该通电的相通电了,再有就是相电压要正确,带载不能超标。 ...

相通电是正确的,相电压也没出问题,而且现在在测试电机的时候是空载测量的。。我们的电机是二相四线的,之前驱动是4拍的,是整步驱动的,不过今天换了8拍驱动,电机运转平滑了很多,发热量也少了,但是298还是很热,运行到后面都烫手,看了很多资料,说298的输出电流比较大,现在都很少用来驱动步进电机,我们电机相电流才0.4A,有没有可能是298自身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测电阻两端电压是用万用表测试,还是示波器测试的啊?

用万用表测的,用电压档并联测和电流档串进去测结果是一样的,不过今天程序换8拍驱动,电机的发热解决了,但是298还是烫,但是发热量少了很多,不过我程序中给的脉冲是通过延时给的,给脉冲延时50ms,也就是20pps,但是测量1Ω电阻两端的电压最大才0.0013V,那折合成电流也很小啊,这个速度的转动的电机 相电流这么小,我感觉不对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万用表测的,用电压档并联测和电流档串进去测结果是一样的,不过今天程序换8拍驱动,电机的发热解决了 ...

   你应该用示波器测试峰值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用示波器测试峰值电流。

我用示波器测过的,测得的峰峰值电压,再折算成电流是可以和万用表对应上的,相差不大,我用的是四位半的数字电表,精度相对是比较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示波器测过的,测得的峰峰值电压,再折算成电流是可以和万用表对应上的,相差不大,我用的是四位半的 ...

不是精度的问题,万用表是平均值电流,而示波器是瞬态显示的。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虽然不是上述的问题,不过还是感谢大家的回答,共同学习、、、

网友C(点评):
问题既然解决了,应该把原因公布出来,要不怎么共同学习。

网友D:
问题是出在什么地方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虽然不是上述的问题,不过还是感谢大家的回答,共同学习、、、 ...

是步进电机驱动的问题,实践证明细分能解决电机的发热问题,问题出在原来是用4拍驱动的,电机应该是处于了共振区,所以震动厉害导致发热厉害,L298不带电流细分,所以只能在软件里进行8拍驱动,也就是2细分,避开共振区就好了。。但是做到4分、8分、16分、、等等 应该效果更好,步进电机本来不追求速度,只是追求的是精密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出在什么地方呢?

如上~谢谢、、

网友E(2014-12-02):
引用 楼主:
是步进电机驱动的问题,实践证明细分能解决电机的发热问题,问题出在原来是用4拍驱动的,电机应该是处于 ...

你问一下你做的这个比赛,步进电机是多少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