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极气体放电管”和“三极气体放电管”有何区别?

楼主(2013-07-11):
请教:
两极气体放电管和三极气体放电管有何区别?
在电子产品中,为了防止雷击和浪涌,只用三极气体放电管就可以了吗?
谢谢!

网友A:
二者的特性稍有不同,多极的只要一个极击穿,剩下的电极哪怕没有达到击穿电压也会因气体放电产生的等离子体而导通。显然,基于这个特性,对于具有接大地回路的设备,在进行多端口保护时当然三极甚至五极的更好。两极的往往用于抑制线间压差。

楼主:
谢谢chunyang老师:
解释的水到渠成,很专业!

楼主:
楼上的老师解释的很详细、专业,谢谢!

网友B(2013-08-15):
二极气体放电管和三极气体放电管是根据放电电极来划分的,电极之间由惰性气体隔开。目前应用较多是二极和三极。具体取决于应用环境、尺寸、成本和便利性进行取舍。
多极气体放电管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