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华光教材355页仿真与理论计算不符是咋回事呢

楼主(2013-07-12):
康华光教材例题见上图。
    为了得到题述的参数的运放器件,我用了两种方法。
   (1)新建模型库IdealOPAMP.lib, "copy from ...\tools\pspice\library\opamp.lib" 取其中的uA741, 修改
其子电路如下图。元件库IdealOPAMP.olb输出到相应目录、元件symbol(符号)由"...\tools\capture\library
\pspice\analog.lib"中的OPAMP表示。在仿真设置中,将IdealOPAMP.olb“Add to design”

      但是得出来的仿真结果,输入电阻只有1.6M欧,与理论计算的5M欧差得太多。
我怀疑是不是uA741模型中其它参数
影响到仿真。所以我又做如下得小信号模型。
(2)小信号模型仿真。
但是得出了和(1)一摸一样的结果。

       有那位高人知道是咋回事吗?菜鸟拜谢啦。

楼主:
而且根据小信号模型的“输入电压/输入电流”来看,输入电阻就是1.6M欧啊

网友A:
1,你首先该看看我写的《中文模电书写作方法揭秘》,看中文书,只能用来应付考试。
2,事实:童诗白、康华光、孙肖子等国家名师,都是毕业后直接留校任教的,即没有任何实战经验。这在国外是很罕见的

3,由于上面原因1和2,造成了抄别人书都能抄错的现象。Rin=Ri(1+AF)是个错误公式,它忽略了负载效应对AF的影响,这是不能接受的。

4,考虑负载效应,AF被干掉了三分之一,所以实际的输入阻抗等于5M/3=1.66M。

楼主:
我也下过一些国外教材,包括有些中译本,从基本的数学原理推导开始,又尽量简化过程,思路清析,写得是好。但郁闷的是,我估计所附例题估计是学生做的,简单的部分分式展开也能算错,美国普通人的数学还真是差!
PE格雷......吉尔伯特......吉而本.....拉扎维、惠艺馨、贝克....切利,这些人著作里能不能推荐一本,我们可以对照着看。

网友B:
器件手册里有Ri与Ro吗?
我怎么没找到?

楼主:
Ri 和 Ro是我在子电路中自定义的器件,手册里当然没有。

为什么“考虑负载效应,AF被干掉了三分之一呢”? 为什么不是二分之一或者其它比例呢?

网友C:
没有这么下的,连续一周了,在7月上中旬,而且不是小雨

RL=75欧,Ri=2kk欧;RL=400,Ri=4kk.

楼主:
7楼啥意思啊?

很难懂么

网友C:
头一句描述当地当前恶劣天气状况和自我感受
下一句是说了2种RL情况下的Ri不是1/3被干掉

网友D:
RI=Ri(AF+1)

F=R1/(R1+R2)前提是R0<<RL,R0<<R1+R2.
否则F=[(RO//RL)/RO  ] *  [R1/(R1+R2+RO//RL)].

断开输出负载或者将R0=0.1看看,

网友A:
令Rs=0/RL为无穷大,肯定准。

楼主:
Rs=0 /RL=infinite是准了!这真的理想化了。
Razavi关于负反馈的描述公式还挺复杂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Rs=0 /RL=infinite是准了!这真的理想化了。
Razavi关于负反馈的描述公式还挺复杂的

这种二端口网络分析,主要用于CAD等场合,手工分析时,极少有人采用的,太复杂了。

本想推荐本靠谱的书的,但是这个论坛跟其它论坛相比,很怪,你要推荐英文书,他们就围攻你是洋鬼子。

推荐英文书,在其它任何一个论坛都是通行做法。比如某电源论坛,主打推荐书主要是米国和日本的;比如某电子论坛,99%的书籍都是英文的。
当年电子工业出版社,大胆引入一大批英文原版教材,这样搞,几乎把其它所有出版社都击垮了(电子类书籍这快),现在也是一家独大。这就证明了锅内有迫切需求性。

其它地方行,但到了这里就是不行,骂你,说你是洋鬼子,这才叫奇葩来着。

网友D:
1,其实书上都假设了运放是理想的,这种假设对工程应用基本是靠谱的。而楼主的电路显然是与书上的假设背道而驰,结果可想而知了……
2,二端口网络不是唯一的救命稻草,并且是有条件和应用范围的而且是一种近似算法,楼主从上面二端口算法中看出没,有时会有致命的错……
3,如果掌握了电路分析方法,用中学知识即 可简便地 算出比上面二端口更精确的结…
   另外弱弱的问下:楼主是马甲否?

网友A:
好生奇怪:
当发现某个公式适用范围过窄,甚至只能处理理想情形时,此时想到的不是对公式进行简单升级改造,而是要修改电路,使其适用公式?!
许多CMOS运放输出阻抗都是100多欧姆的,楼主这里用100欧,很合理!

网友D:
用正负22V供电,输出20V,20/50
估计UA741会老马了。去看下书中对理想运放的说法

楼主:
马甲?额是菜鸟一个......

网友E:
LZ的pspice运放的库怎么弄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种二端口网络分析,主要用于CAD等场合,手工分析时,极少有人采用的,太复杂了。

本想推荐本靠谱的 ...

我手上有本电子学,平时拿着当手册用,你觉得如何?或者推荐点其他的?
日本人写的很实在,像烹调手册,看多了觉得神散形也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