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题!求解!

楼主(2013-07-12):
pic16f877能识别32进制吗?可以的话用什么标志字符(字母)区分?急的睡不着觉,求大神支援!

网友A:
对计算机来说,只认识2进制,其他所有进制都是转换为2进制的表达的,32进制我们都没有接触过,但是原则上计算机肯定能认识,大不了输入输出的时候自己处理一下。

网友B:
是32位吧,没听说32进制的

网友C:
一个寄存器如果只用5位,它的最大值对应十进制是32:P

网友D:
这个pic的单片机是不能识别的,而且单片机识别的是2进制数啊,程序里虽然可以用16进制的数,但是最终都会转换成二进制文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