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08周期性复位输出

楼主(2013-07-12):
TMS320F2808周期性复位输出,周期约6.6ms,低电平时间约25.6us,约是看门狗复位。检查时钟正常,把复位输入信号断开,还是有。目前有几个系统用JTAG擦除重新下载可以正常工作,但有一些一直不能正常擦除。哪位大神帮帮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都怀疑到狗了,有排除了没?

网友B:
看门狗用的是 OSCCLK 时钟, 所以 复位时间和 OSCCLK 的频率相关.
可以换个时钟频率试试, 如果复位时间也跟着相应比例的变化, 那看门狗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怀疑到狗了,有排除了没?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门狗用的是 OSCCLK 时钟, 所以 复位时间和 OSCCLK 的频率相关.
可以换个时钟频率试试, 如果复位时间也跟 ...

是看门狗复位,但看门狗应该不影响JTAG的擦除

网友A:
检查复位端和电源端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复位端和电源端是否正常。

正常的。请教一下TMS320F2808默认看门狗是开启的吗?我把正常的模块程序擦除后测试的信号也是这样

网友A:
我所见过的单片机里,还没有默认状态下把狗打开的哈。建议楼主检查外围硬件有没有问题。

楼主:
默认是开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