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08周期性复位输出

楼主(2013-07-12):
TMS320F2808周期性复位输出,周期约6.6ms,低电平时间约25.6us,约是看门狗复位。检查时钟正常,把复位输入信号断开,还是有。目前有几个系统用JTAG擦除重新下载可以正常工作,但有一些一直不能正常擦除。哪位大神帮帮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复位 引脚输入和看门狗都会引起   你把输入引脚断开  如果看门狗没有正常喂狗的话  还是会复位
无法擦写  说明片子有问题  原因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 引脚输入和看门狗都会引起   你把输入引脚断开  如果看门狗没有正常喂狗的话  还是会复位
无法擦写   ...

复位信号是断开了。但是有一些系统经多次试验可以擦写,有一些就一直都不行,擦除后重新下载可以正常工作。如果芯片有问题应该都不会出现能擦写,会不会有引脚虚焊的,DSP封装是GBA封装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复位信号是断开了。但是有一些系统经多次试验可以擦写,有一些就一直都不行,擦除后重新下载可以正常工作 ...

我就不懂了  能擦写应该焊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