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Prog3无法成功烧录。。。

楼主(2013-07-12):
最近买了一个MiniProg3编程器给PSoC3开发板烧录程序,可是烧录老是失败,相关资料和数据手册也都看了,还是不行,现在很是着急,欲哭无泪啊,还望大侠指点指点。。。我用的PSoC3开发板是CY8CKIT-030,PSoC3芯片型号是CY8C3866AXI-040。。。   后7张图片跟前边重了,只看有文字注释的图片就行了。
1、开始界面

使用的MiniProg3和PSoC3开发板,用的是10针引脚的接口

2、上电

3、点击File Load,找到要烧录的.hex文件

4、点击文件,并点击打开

5、文件成功加载到PSoC Programmer

6、程序烧录中

7、烧录失败。。。找不到原因

在烧录过程中,只有Status和Target Power灯亮,其余灯均不亮。。。试了好几回,都这样。。。

网友A:
失败提示信息是什么? 最可能的原因是硬件连接/设置问题

网友B:
能问一下你的MINIPROG3多少钱吗?是B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败提示信息是什么? 最可能的原因是硬件连接/设置问题

提示是:
| FAILED! PSoC device is not acquired! Check connection of the chip to the programmer
Please, check the following items:
-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rogrammer and the PSoC;
- the correct programming protocol is selected;
- the correct connector option is select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问一下你的MINIPROG3多少钱吗?是B版?

是B版,就是买的你的,300多。

网友A:
CY8CKIT-030可以用那个USB口直接编程,不是必须使用MINIPROG3, 你出现问题的原因是在psoc programmer GUI中你设置的是RESET模式,要用这个模式必须给片子供电。所以解决办法就是:
1)给-030供电
2)用Power Cycle 模式

* 也可以拔掉Miniprog3, 把USB 线接到-030板子 J1, 直接编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Y8CKIT-030可以用那个USB口直接编程,不是必须使用MINIPROG3, 你出现问题的原因是在psoc programmer GUI中 ...

那我们现在手上有块单独的psoc3模块,就是CY8CKIT-009 PSoC里面的单独psoc3模块,和一个miniprog3,那我们该如何给它烧程序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Y8CKIT-030可以用那个USB口直接编程,不是必须使用MINIPROG3, 你出现问题的原因是在psoc programmer GUI中 ...

这两种方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两种方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用Miniprog3 还是直接插到USB口上试的? 试一试把J10, J11 跳冒跳到5v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我们现在手上有块单独的psoc3模块,就是CY8CKIT-009 PSoC里面的单独psoc3模块,和一个miniprog3,那我 ...

这个需要用MiniProg3 B(not A), Power Cycle Mode。
没有底板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用MiniProg3 B(not A), Power Cycle Mode。
没有底板么?

没有底板,我们现在只有一个psoc3模块,和一个3.3v和5V的稳压电源,miniprog3,如何能让psoc3工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iniprog3 还是直接插到USB口上试的? 试一试把J10, J11 跳冒跳到5v

用miniprog3试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有底板,我们现在只有一个psoc3模块,和一个3.3v和5V的稳压电源,miniprog3,如何能让psoc3工作呢? ...

把程序用miniprog3烧写进去,用miniprog3 可以给这个板子(-009)上电,但是要观看psoc3程序运行情况需要一个应用底板。 你需要读-001,-009, -030 User Guide。

网友D:
看来楼上是位大神呀…………

网友E:
我记得我之前用MiniProg3给CY8C3866AXI-040烧写程序的时候,Protocol用的是SWD模式,Programmer Mode用Power Cycle比较多
不行的话,到Cypress官网提交Case也行

网友F:
我的PSOC5 即CY8CKIT-050板子,发现跳线J10和J11,他跳不到5V的,只有3.3V。我也在开发过程中,遇到类似的问题,开发板一直用3.3V,而我设计的板子工作在5V,然后发现用MiniProg3,也是烧写失败(我的MiniProg3提示是要供3.3V以下的电压,5伏电压不能供);我是把5V出来的电压稳压到3.3再到MiniProg3,然后工作正常了。我觉得你的开发板,直接接J1的USB口肯定能工作的,在你设置为3.3V情况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能问一下你的MINIPROG3多少钱吗?是B版?

请问我的怎么没有收到那个优惠呢??

网友G:
楼主的MiniProg3编程器是多少钱买的啊。

网友H(2017-04-13):
想问楼主这个问题后来解决了吗?我最近也在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