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转C语言。。。新手汇编请教

楼主(2013-07-12):
WAIT0:
                MOV     CNT_DJS,#00             ;倒计时学习时间
                MOV        CNT_A,#20                ;设置50ms计时值(1s)
                SETB        SG_19                        ;开机3秒,禁止倒计时显示数据

                LCALL        CHECKPRO                ;取当前步状态
                MOV        NOWSTEP,A               ;当前相位
WAIT1:
                     LCALL        CHECKPRO                ;取当前步状态(调用函数CHECKPRO)
                CJNE           A,#3FH,WAIT2
                       SJMP        WAIT0                        ;若3秒内出现全灭,则返回
WAIT2:
                     MOV        A,CNT_DJS
                     CJNE        A,#03,WAIT1
WAIT3:
                LCALL        CHECKPRO
                CJNE        A,NOWSTEP,WAIT4               ;NOWSTEP(为一个变量)
                CLR        SG_19
                SJMP        WAIT3

由于没学过汇编,请教汇编高手转C语言程序。。。谢谢!()

楼主:
若有个软件直接转的话多好啊。。。。再稍微改改就ok;P

网友A:
汇编干嘛要转C?直接嵌入就可以了,何必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汇编干嘛要转C?直接嵌入就可以了,何必费劲

怎么嵌入?新手请多指教啊。。。因只玩过C语言编程。。。

网友B:
汇编的特点是跳转语句多,而C/C++中并不鼓励这样做,
尝试改写了一下,大概是这样吧(如果熟悉代码用途,可以改得更好):

BYTE byCntDjs;
BYTE byCntA;
BYTE byNowStep;
BIT bSg19;
wait_0:
    byCntDjs = 0;  // 原来的wait0在这里
    byCntA = 20;
    bSg19 = 1;
    byNowStep = CheckPro();
do{
    if(0x3F == CheckPro()){  // 原来的wait1在这里
        goto wait_0;
    }
}while(3 != byCntDjs);  // 原来的wait2在这里
while(CheckPro() == byNowStep){  // 原来的wait3在这里
    bSg19 = 0;
}
goto wait_4;   // 这个已经超出可见代码的范围,自己改吧

楼主:
超感谢,希望加你好友,可以继续向你多学习点汇编转C语言编程,请高手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汇编的特点是跳转语句多,而C/C++中并不鼓励这样做,
尝试改写了一下,大概是这样吧(如果熟悉代码用途, ...

超感谢,希望加你好友,可以继续向你多学习点汇编转C语言编程,请高手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汇编的特点是跳转语句多,而C/C++中并不鼓励这样做,
尝试改写了一下,大概是这样吧(如果熟悉代码用途, ...

因程序比较长,古分开请教。。。若高手慷慨帮忙的话,我再上传程序。。。。新手请教,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超感谢,希望加你好友,可以继续向你多学习点汇编转C语言编程,请高手多多指教。。。。。 ...

兄弟过谦了,共同交流并进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过谦了,共同交流并进步吧。

请高手指教,这个是小段代码:

DXA_P00:
                MOV            TH0,#4CH
                     MOV            TL0,#00H
                     MOV        CNT_A,#5
                     MOV        CNT_DJS,#00
                MOV        STEPADDR,#4FH                ;设置保存数据的起始地址-1(50H-1)

                LCALL        CHECKPRO                ;取当前步长
                MOV        NOWSTEP,A
DXA_P01:
                LCALL        CHECKPRO
                CJNE        A,NOWSTEP,DXA_P02
                CLR        SG_19
                SJMP        DXA_P01
DXA_P02:
                SETB        SG_19
                MOV        NOWSTEPT,CNT_DJS
                MOV        CNT_D,CNT_A
                MOV        CNT_B,#00
DXA_P03:
                     LCALL        CHECKPRO
                CJNE        A,NOWSTEP,DXA_P04
                SJMP        DXA_P01
DXA_P04:
                MOV        A,CNT_B
                CJNE        A,#15,DXA_P03

                MOV        A,CNT_D
                CJNE        A,#10,DXA_P05
                INC        NOWSTEPT
                SJMP        DXA_P07
DXA_P05:
                JNC        DXA_P07
                INC        NOWSTEPT
DXA_P07:
                MOV        A,50H
                CJNE        A,NOWSTEP,DXA_P11

                MOV        A,60H
                CJNE        A,NOWSTEPT,DXA_P08
                SJMP        DXA_P10
DXA_P08:
                MOV        A,60H
                INC        A
                CJNE        A,NOWSTEPT,DXA_P09
                SJMP        DXA_P10
DXA_P09:
                MOV        A,60H
                DEC        A
                CJNE        A,NOWSTEPT,DXA_P11
                SJMP        DXA_P10
DXA_P10:
                LCALL        CHECKPRO
                CJNE        A,51H,DXA_P11
                SJMP        DXA_P13
DXA_P11:
                MOV        A,STEPADDR
                CJNE        A,#5FH,DXA_P12
                LJMP        MAIN
DXA_P12:
                INC        STEPADDR
                MOV        R0,STEPADDR
                MOV        A,NOWSTEP
                MOV        @R0,A

                MOV        A,R0
                ADD        A,#10H
                MOV        R0,A
                MOV        A,NOWSTEPT
                MOV        @R0,A

                LCALL        CHECKPRO
                MOV        NOWSTEP,A
                MOV            TH0,#4CH
                     MOV            TL0,#00H
                     MOV        CNT_A,#5
                     MOV        CNT_DJS,#00
                LJMP        DXA_P01
DXA_P13:
                MOV        ENDADDR,STEPADDR
                MOV        STEPADDR,#51H

                MOV        NOWSTEP,51H
                MOV        DOWN_A,61H

                MOV        A,STEPADDR
                CJNE        A,ENDADDR,DXA_P14
                MOV        NEXTSTEP,50H
                MOV            TH0,#4CH
                     MOV            TL0,#00H
                     MOV        CNT_A,#5
                     MOV        CNT_C,#00
                     SETB        SG_17
                SJMP        DXA_P15
DXA_P14:
                INC        A
                MOV        R0,A
                MOV        A,@R0
                MOV        NEXTSTEP,A
                MOV            TH0,#4CH
                     MOV            TL0,#00H
                     MOV        CNT_A,#5
                     MOV        CNT_C,#00
                     SETB        SG_17
                SJMP        DXA_P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汇编干嘛要转C?直接嵌入就可以了,何必费劲

在学习汇编,转c语言是为了方便以后编程。。。新手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