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电路?高手们指导分析下……

楼主(2013-07-12):
(无正文)

网友A:
增益大约是15~16dB的同相放大。且是高通放大(转折频率大约4.8kHz)

网友B:
就是个同相放大器,但只放大交流信号。信号输入端的那个5v,是偏置,使交流信号的中心点在2.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个同相放大器,但只放大交流信号。信号输入端的那个5v,是偏置,使交流信号的中心点在2.5v。 ...

但是他的输入信号是脉冲信号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他的输入信号是脉冲信号啊

这就是所谓的交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