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频率响应比较高的电压比较器

楼主(2013-07-12):
用TLC372做了一个峰值判别电路,但是当输入信号在1K,也就是低频的时候效果很好,10K以上就辨别不出峰值了,求一个频率响应比较高的电压比较器,那个大神知道的话,告诉小弟一声

楼主:
没有人回答吗,急用啊  大婶们   帮帮忙吧

网友A:
用压摆率更高的运放,或比较器

网友B:
TLC372 是个不错的运放. 只是带宽比较低.
可以换个高带宽的运放.
或者可以考虑采用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TLC372 是个不错的运放. 只是带宽比较低.
可以换个高带宽的运放.
或者可以考虑采用比较器. ...

但是带宽太低了  不够用啊   版主有什么好用的吗  推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压摆率更高的运放,或比较器

不知道用哪个型号啊   推荐一个吧

网友C:
不怕贵就用视频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怕贵就用视频运放

什么是是视频运放啊,型号是什么

网友D:
TL3116, TL3016

网友D:
100k应该没问题。不过还要看看电路设计是否合理、正确。

网友E:
LM393达到100k应该差不多,如果嫌低选MAX942

网友E:
我发现比较器速度够用就行,我把LM393换成MAX942,本来输出挺好的,现在出来好多毛刺,还是换回去LM393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发现比较器速度够用就行,我把LM393换成MAX942,本来输出挺好的,现在出来好多毛刺,还是换回去LM393 ...

我感觉也是   昨天查了一下TL3116的速度是挺快的,  够我用了  ,max942好像不行,没有那快的速度

网友E:
你多高频率,要那么高速度的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多高频率,要那么高速度的比较器

最少100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