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USART的疑惑

楼主(2013-07-12):
先给各位看官问个好!
mega ,Xmaga的USART基本使用没有问题!但我一直有个疑问,就是如果上位机连续传N个BYTE,单片机接收,单片机没接收到一个字节,就将这个字节存储下来,存储这条指令是需要时间的,而上位机是连续传输的,我的问题是单片机存储接收的数据时,是否会与接收数据冲突?是否和波特率有关系?还是说单片机在存储时,其实单片内usart模块,仍在接收数据

相关下载

网友A:
做个试验试一下咯

网友B:
写个程序试验一下,我马上写来试验一下

网友C:
存储是不影响接收的,你的晶振是多少,执行一条存储指令是多长时间?而波特率是多少?每接收一个字节是多长时间?另外你USART是用中断接收还是查询?
这些都是要考虑的。

楼主:
恩,结贴了,当接收到数据后,执行指令的时间不能太长,太长的话就不对了,这和波特率有关系吧!执行指令的时候,usart应该是继续工作的,也就是接数据(接收数据完成时间>指令执行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结贴了,当接收到数据后,执行指令的时间不能太长,太长的话就不对了,这和波特率有关系吧!执行指令的 ...

肯定会大于的   你可以看一下生成的汇编

网友B:
我的想法是,先用数组保存数据(也就是缓冲吧)然后再存入去他比较慢的存储器中比如24C02什么的中,不知想法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