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ft液晶取模软件

楼主(2013-07-12):
兄弟目前在练习使用tft液晶屏,字模软件取字目前成功,但图片取模软件使用不成功.我的数据读入屏中,显示图片不正确.不知是不是我的取模软件是不是正确的.我用的是一款名为Img2Lcd的软件.请各位大神指教!

楼主:
再加一个问题:
  所谓的图片中的16位,18位,32位真彩与tft的驱动芯片的数据格式有对应吗? 我就是选一个256色去转成代码,结果没成功

网友A:
看看这个行不行,其实网上一大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