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30编译器,有其它语句写W15怎么办?

楼主(2013-07-12):
dsPIC芯片,W15用作堆栈,但是有的语句(<比较)编译过去会写W15,这样不是对堆栈有影响吗?具体什么影响我还没分析,但是若是在中断中写,会有什么问题吗?程序运行后会出现地址错误陷阱,正好是return处,所以自己觉得是堆栈错误(但是查了一下,堆栈没有溢出)。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编译器不会这么傻吧

网友B:
不可能是编译器的问题,你用仿真看看,是否堆栈清空后还有出栈指令被执行

楼主:
又仔细看了一下,写了W15,但指针没增加,后面也没用这个,就算是没写了,没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