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3-07-12):
使用HX710采集称重传感器输出的差分信号,电路板安装在仪器前面板上。要测量的压力是通过步进电机加载的。
开始调试时,电路板没有装上去,就在仪器外面接线,一切正常。
电路板和前面板都装上去后,就有问题,采集不到正确的压力数值。
把电路板焊接原件的那一面靠近仪器开口处,就能发现采集的数值不准;把电路板翻过来,有元器件的一面朝远离仪器开口的方向就一切正常。
这应该是HX710受到干扰了吧。
仪器外壳没有接地,这个影响大不大??

求解决方法:'(

网友A:
是干扰,外壳没接地有一定影响,但估计不仅仅如此,要注意电路布局和走线以及适当的去耦设计,电桥引线最好用屏蔽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干扰,外壳没接地有一定影响,但估计不仅仅如此,要注意电路布局和走线以及适当的去耦设计,电桥引线最好 ...

我把电路板放在仪器机壳上面,机壳没有封顶,电路板侧放,元器件那面朝里,当电路板在仪器最前端时有干扰,电路板往仪器中部移动就没有干扰了,而电路板就是要装在机壳前端的。这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我完全没有这类经验,谢谢了。

网友B:
装前端给它屏蔽了,然后引线也用屏蔽线,上面老羊已经提示了

网友C:
外壳应该接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前端给它屏蔽了,然后引线也用屏蔽线,上面老羊已经提示了

装在前端如何屏蔽,能说说具体方式吗?用铝箔把电路板包起来??
称重传感器就在仪器前端的下方一点,直接使用的传感器本身的引线。
传感器有一根黑色的屏蔽线,应该是接机壳,就是电源输入L,N,E的E端吧,不过我看别人的电路板有的是接的系统直流电源的地,可以这么接吗?

楼主:
希望能够获得更多建议:(

网友A:
使用金属机壳,粘贴铝箔等都可以。传感器电缆的屏蔽层当然是接系统地,接大地的话,在系统内另行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金属机壳,粘贴铝箔等都可以。传感器电缆的屏蔽层当然是接系统地,接大地的话,在系统内另行处理。 ...

系统地就是指的直流电源地吧。接数字电源地好点还是模拟电源地好点?我的系统由于电源原因,传感器激励电源和单片机电源是一个地,就接这个地??以前也有人说不能这么接,所以我的传感器屏蔽线悬空的。
看到的资料都是说地线,就混乱了。:dizzy:

网友A:
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最终是要汇接的,传感器接地点一般选择模拟地,或者就近接到汇接点上,汇接点为主电源滤波电容负极(对于正电源)。
传感器屏蔽线绝对不能悬空,否则只会加大干扰。

网友D:
一般改变方向 就有改变的,很可能是磁场的干扰 简单说就是磁力线穿过了你的信号环路

网友E:
引用 楼主:
装在前端如何屏蔽,能说说具体方式吗?用铝箔把电路板包起来??
称重传感器就在仪器前端的下方一点,直 ...

楼主有程序资料么?hx711我这儿测试出问题了,不知道是不是芯片坏了,我邮箱是460334310@qq.com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最终是要汇接的,传感器接地点一般选择模拟地,或者就近接到汇接点上,汇接点为主电源滤 ...

我把机壳和传感器的屏蔽线都接了大地,问题就解决了。
首先机壳接大地,干扰明显小了,虽然还是有,然后把传感器屏蔽线也接了大地,把控制板装到仪器前端,没有出现之前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金属机壳,粘贴铝箔等都可以。传感器电缆的屏蔽层当然是接系统地,接大地的话,在系统内另行处理。 ...

请问一下传感器屏蔽线接系统地和接大地有什么区别?

之前有人告诉我不能接直流电源的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程序资料么?hx711我这儿测试出问题了,不知道是不是芯片坏了,我邮箱是460334310@qq.com谢谢了 ...

我就是网上搜的ADS1230的程序,然后稍微改了一下就可以了。很简单的啊。
现在用来上网的电脑没有程序,给不了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传感器屏蔽线接系统地和接大地有什么区别?

之前有人告诉我不能接直流电源的地。 ...

系统地必须接,大地则根据需要决定,之前有人告诉你的根本就不对。

网友F:
我晕 求积分。。。。回复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地必须接,大地则根据需要决定,之前有人告诉你的根本就不对。

我的传感器用的5V的激励电源,激励正端接5V,激励负端接0V,负端就是模拟电源的地,那传感器的屏蔽线就接这个模拟电源的地?
可以说说屏蔽线接系统地和大地的屏蔽效果如何不同吗?

网友A:
楼上的概念很糊涂,都说了,系统地是系统内的信号参考基点,对于正电源而言,负端为地,对于负电源而言,正端为地,当然也可以相反,全看电路的设计。
对于“效果”问题,脱离了具体电路和应用环境是没有意义的,前面说过,屏蔽必须接系统地,系统地是否接大地则要看具体情况,不是所有设备都准许将系统地接入大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概念很糊涂,都说了,系统地是系统内的信号参考基点,对于正电源而言,负端为地,对于负电源而言,正 ...

那一般屏蔽电缆的屏蔽层接的也是系统地?或者仅仅对于称重传感器而言是接系统地?比如要延长传感器的引线,屏蔽层也是接系统地?
而对于其他的信号线 ,使用屏蔽电缆,其屏蔽层接系统地?
多谢耐心解答。

网友G:
什么系统不允许将系统地接入大地?一般是都要接的吧。请chunyang前辈举一个具体例子,并解释一下?

网友A:
电缆屏蔽层多数情况下要接系统地,但不是所有情况下均如此,有时有特殊要求。这些知识都属于EMC范畴,属于讲究硬功力的软技术,没有一成不变的答案,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首先要从掌握基础电子知识开始,不能指望几句话就能弄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什么系统不允许将系统地接入大地?一般是都要接的吧。请chunyang前辈举一个具体例子,并解释一下? ...

所有浮地设计、热地设计都不能将系统地接大地。

网友D:
电路地接大地?是不能随便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