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总炸毁,求原因

楼主(2013-07-12):
十分感谢大家的热心解答,另外我把原理图也更新了一下,原来的看着确实太难看。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板子是用于驱动真空断路器的,几乎用不到死区时间,因为平时根本就不动作,除非电网发生了事故,才会动作一下。
我们公司生产的电路板,上面的IGBT经常炸毁,大概100块板子超过10块会炸毁,在打开和关闭时炸毁,小弟最近接到一个任务,就是查明什么原因,但我分析了半天,还是才疏学浅,也没这方面经验,求指点。

这个东西是驱动真空断路器的,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大电感代表真空断路器,
220+ 和 220VG 是直接接到大电容上的,所以这个220+是直流的。
如果需要关断   则 220+ 连接到了断路器的VO2- ,220VG连接到了VO1-,
如果需要打开   则220+  连接到了断路器的VO1-, 220VG连接到了VO2-,  如图1

图3
不好意思,我没说明白,我说的总炸毁的是G16060,另外我原理图画的也不好。 现在继续上图

这是一组控制 负责开

这是另一组控制 负责关

其中 VO1+, VO1- 为 20V     VO2+,VO2- 也为20V   VO3+,VO3- 也为20V,VO3- 就是220VG。

下图为CPLD发出的逻辑脉冲

楼主:
后来公司把G160N60 换成 G60N100, 效果依旧。

网友:
画电路图  那里像你这样画

网友A:
在电感二端加反冲吸收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电感二端加反冲吸收回路

我们加的 MSR1560 算是吧

网友B:
楼主接受这个任务有些难为

网友C:
说了半天IGBT烧毁,到现在还没有看见IGBT。

网友D:
炸管是因为电流太大,估计是死区不够宽,上下桥臂同时通把电源短路了。

网友E:
7楼的 这个是IGBT单管 不是模块

网友F:
先分析是过流还是过压,母线尖峰电压测过吗?

网友G:
4只单管组成的全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分析是过流还是过压,母线尖峰电压测过吗?

母线剑锋电压没有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4只单管组成的全桥?

220+ 是电容给的电, 是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了半天IGBT烧毁,到现在还没有看见IGBT。

不好意思,老师,我没说清楚, 是把G160N60烧炸了

网友H:
感觉看这原理图好难

网友I:
LZ,的这个IGBT是仙童的单管IGBT吧,这个好像是25℃的标称,80℃标称是80A,具体你可参考DATASHEET,那么你这个为什么会炸呢,其实原因就在你的驱动问题,你的驱动电阻才用1Ω、1/4W,驱动电阻太小导致IGBT在开通和关断时候的di/dt非常高,这样会引起米勒效应,最后导致上下管直通即短路,LZ我建议你这个驱动电阻可选择10-15Ω,其实你的这个驱动做的很不到位……

这是变频功放!…30多A运行电流!你以为是开关电源…200W?…

网友I:
引用 网友I:
LZ,的这个IGBT是仙童的单管IGBT吧,这个好像是25℃的标称,80℃标称是80A,具体你可参考DATASHEET,那么你这 ...

当然驱动电阻太大也会引起发热哦,即通态损耗的增加,这个要根据你的实际散热以及工艺来调试合适的驱动电阻电阻……

网友G:
  你把电路图画在一张图纸上就明白了,是全桥驱动,类似逆变器。8楼说的有可能。

网友J:
楼主的原理图真的不敢恭维。
看原理图IGBT的驱动电源应该用的是至少有三路20V输出的电源模块(四方华能也是用的这种电源模块),烧管子可能是驱动电压不稳导致管子没有完全导通,不然50ms的时间不至于烧坏管子,我的那个模块控制断路器连续噼里啪啦开关十几次管子一点儿也不烫。
建议先用继电器代替断路器,用220V直流电代替电容,然后用示波器捕捉管子的门极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J:
引用 网友D:
炸管是因为电流太大,估计是死区不够宽,上下桥臂同时通把电源短路了。

以断路器的开关频率正常情况下不会出现上桥臂关闭下桥臂就立即打开的情况,如果真出现上下桥臂都导通的话那炸的就不只是管子了,估计大电容都会炸了。

VCC过压、超过电容耐压值,才会爆!…
因为死区控制不好造成上下桥臂直通,我炸过N多IGBT,从来没因此炸过主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原理图真的不敢恭维。
看原理图IGBT的驱动电源应该用的是至少有三路20V输出的电源模块(四方华能也是 ...

的确是 三路20V输出的开关电源, 开关的频率也非常的慢,整个系统是用在电力行业的,直到电线杆子出了问题才会动作一次,平时根本不动作。

什么是上下管子的直通?

楼主:
引用 网友G:
4只单管组成的全桥?

4只单管组成的全桥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的这个IGBT是仙童的单管IGBT吧,这个好像是25℃的标称,80℃标称是80A,具体你可参考DATASHEET,那么你这 ...

引起米勒效应,然后上下管直通即短路

意思是 直通时间远远大于50ms 吗?

网友D:
本来你选的光耦速度就够慢了,还并上个电容。。。你这死区得加多大才行啊,改软件吧,反正你这动作频率很低。

网友J:
引用 楼主:
的确是 三路20V输出的开关电源, 开关的频率也非常的慢,整个系统是用在电力行业的,直到电线杆子出了问题 ...

四个管子平时都处于关闭状态,偶尔动一下也只是对角的两个管子导通,几十ms后又恢复到了全部关闭的状态。等到下次反向动作那起码是很长时间以后了。
直通就是一侧的管子同时导通。
即便认为四个管子都处于关闭状态了,再开启对角管子前最好还是再次把四个管子都关闭一次,稍作延时之后再开启对角的管子。如果驱动电压波形都对那就该查你的PCB布局了,看看动作的时候是否有可能会干扰临近的线路。

网友J:
引用 网友J:
以断路器的开关频率正常情况下不会出现上桥臂关闭下桥臂就立即打开的情况,如果真出现上下桥臂都导通的话 ...

我这里说的电容是给断路器提供220V,瞬间大电流的的那个电解电容,容量一般是是22000UF。但是把它短路后的爆炸的威力说实在俺也没见过。

网友K:
建议使用IPM模块或者加防护电路。

网友L:
把图整整齐了。。。。
哎  真看着费劲

网友M:
引用 网友I:
LZ,的这个IGBT是仙童的单管IGBT吧,这个好像是25℃的标称,80℃标称是80A,具体你可参考DATASHEET,那么你这 ...

应该是擎住效应吧

网友N:
我们公司听说毁过好多板子,是因为变压器的原因,查查变压器

网友O:
220直流接线圈,弄得这么复杂干嘛?

网友P:
原理图太难看.
猜测是单臂导通

网友Q:
那个3300uf、250v的电容上的电压多高?应该是220v吧,能量很大
光藕速度太慢,死区时间不够,可能有同时导通问题
还有,IGBT触发驱动电流太小,上升沿时间太长,在上升沿期间IGBT处于放大状态的时间太长。
建议IGBT驱动使用TLP250,上升下降沿时间不超过0.5us

网友D:
我有个卖了十几年的产品最早是用TLP250驱动IGBT,偶尔会有跟IGBT一起烧焦的,后来改用带过流保护的EXB841没再烧过IGBT,再后来为了降低成本改用同样带过流保护的PC929,这几年也没见烧过。

网友Q:
用这个试试,注意增加死区时间,D5,D6,D7,D8一定要选高速的大电流的二极管,负载是电感,断开时产生的高压要靠这四个二极管吸收。只要H桥的左半边或者右半边的两个IGBT不会同时导通,管子不会炸的。
这个电路需要15v---20v的直流电源3个,一个给TC4426供电,另外两个给TLP250供电。TC4426的供电电压图上画的是12v,实际使用的和TLP250的供电一样,都是15v。
TLP250驱动光耦做10KHZ以下的方波产生没问题,如果频率大于10KHZ,最好换PC923高速驱动光藕,可达30KHZ。
我用过33000UF/800v(280V倍压整流产生),导通的线圈明显看到电线抖动(导线大电流磁力互作用),产品用了,不烧。

网友R:
静观不语!…

网友S:
用了那么多电容,每一只电容都在为炸管子做出贡献。
用了那么控制信号,其中一对协调不好都有可囊造成桥路直通。尤其上电瞬间的信号不确定性。

网友T:
楼主测下驱动波形让大家看看,驱动波形应该可以看出问题

网友U: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卖了十几年的产品最早是用TLP250驱动IGBT,偶尔会有跟IGBT一起烧焦的,后来改用带过流保护的EXB841没 ...

TLP250是不带直通保护的,另外两个带,所以IGBT就不容易炸毁了。

网友V:
没看到IGBT 呀!

网友W:
看了你的电路图,IGBT烧毁一定是因为打开的时候电流过大,温度过高(温度过高会导致耐流能力降低的)烧毁的。IGBT的散热是个很大的问题,一定要保证散热的效果,即时的把晶圆的温度降下来,它才能持续的乃大电流,不然真的抗不住啊。还有一个就是软件上是否有欠妥的地方?应该优化下。还有一个就是开关时间的问题,这个要实际测量,开关时间不能太短,太短了冲击过大,开关管(IGBT)也承受不了的。要实际测试下IGBT的驱动波形。你这个应用很简单,祝你好运!

网友Q:
他是用在断路器上,平时不用的,断路器工作需要的是短时间的大电流,IGBT炸的原因不是热积累炸的,是瞬间单边桥的两个管子同时导通炸的。
断路器就是高压电闸刀,靠磁性瞬间断开和吸合,磁性由线圈的瞬间大电流产生。

网友Q:
很想知道你的结果如何,还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