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el里选择连接的铜层,没有连接的也变成白色?

楼主(2013-07-12):
请教:用protel99画印制板图,想检查连接关系,打开选择-->连接的铜层,但点击线段时,明明没有连接的线段也跟着变成白色,仔仔细细的观察了,确实没有和点击的线段连接,这种情况有朋友遇见 过吗?怎么解决呢?谢谢先。

网友A:
是不是有内层连接  层被关了

楼主:
就是一个双面板呀。我怀疑是不是软件的问题,软件不是正版的。

网友B:
现在还有99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