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关于TL431的某种应用

楼主(2013-07-12):
关于TL431的应用,查了很多地方,都没有查到这种用法。
431的控制端和阳极短接是什么情况?
小女子拜求解释。

网友A:
那就是输出端是控制电压。有个图更好说明

网友B:
确定是和阳极短接吗?见过控制极和阴极短接的

网友C:
当稳压管用吧2.5V

网友D:
接阴极才是当2.5V稳压用,接阳极规格书里写是测试Ika(OFF)的

网友E:
需要求吗,自己看看规格书里的框图不就知道了。

网友F:
是不是用在负电压,做负基准啊。

网友G:
能否贴上电路图,在众多的TL431应用中,以及TL431的原理来看,不会有这种接法的。

网友H:
哎哟喂,资料很多的说,

网友I:
显然是用在负电源中,产生-2.5V的基准电压的。

网友J:
无图无真相

网友K:
输出内部参考电压的用法,相当于反馈分压电路网络中的上电阻为0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