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固件库怎么不能用SysTick_CounterCmd函数使能和失能SYSTICK定时器?

楼主(2013-07-12):
最近买了个野火的板子,今天在写滴答时钟做延时,它的教程是库函数版本,可用的是寄存器来失能使能定时器
教程代码如下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使能计数器

于是我想试试调用固件库的里的SysTick_CounterCmd函数用来使能或者失能定时器,可是去被报错

我的代码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使能计数器

systick.c(18): error:  #20: identifier "SysTick_Counter_Enable" is undefined
systick.c: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使能计数器

我想问问难道3.5库里面不能调用SYSTICK库函数?

网友A:
可以啊,我用了它来中断啊。

网友B:
编译器报错很明显:没有对“SysTick_Counter_Enable”的定义。

因此应该去检查一下SysTick_CounterCmd()函数的调用参数的形式

网友C:
3.5库里没有这个函数,要做使能和失能只有操作寄存器

网友D:
应该只能直接操作寄存器了   楼主   顶一个

网友(2017-06-02):
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