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在调试FPGA和STM32的SPI通信,单片机的SPI管脚总是出现

楼主(2013-07-12):
这两天在调试FPGA和STM32的SPI通信,单片机的SPI管脚总是出现问题。
开始两个片子通信正常,后来发现单片机的SS信号在低电平时,不能拉低到地,而是一个1V的电平,高电平时正常3.3V,这样给FPGA检测信号带来了一些麻烦,但是还是可以通过修改FPGA的程序来解决,所以就一直这么用着。
但是到了第二天,问题来了,经过测试发现,单片机的MOSI管脚也不能正常拉低了,然后单独操作MOSI对应的IO口,就是不断拉低拉高,发现这个IO口由高电平到低电平的负跳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正跳变是正常的,但是相同的代码测试其他IO口是正常工作的,所以估计是MOSI脚的IO口硬件出问题了。然后换了一块STM32,SPI工作正常,通信正常,我们也算松了一口气,认为可能是偶然情况。
但是隔天,问题又来了,单片机的MOSI脚,又出问题,低电平是1.5V,高电平3.3V正常,正负跳变沿正常,但是低电平过高,FPGA这边检测不到数据了。
由于FPGA和单片机在两块不同的板子上,信号线通过直接跳线连接,中间没有串限流电阻,供电电源也不一样,只是将两个板子共地。所以怀疑是不是有可能是这样的连线方式导致单片机的IO口坏掉了。
各位大虾们,有没有遇到过相同的问题,或者有什么建议的,希望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A:
这个就比较怪异,可以串个试试。

网友B:
呵呵,一般STM32的IO口很少有坏,看看这2个片子的IO口配置的对不对。SPI通讯时,该上拉的电阻阻值对不对。或者,程序里做一些时间的延时,或许有些效果。

网友C:
有点奇怪,按照@mengdie_198599 说的试一试

网友C:
这个和FPGA应该关系不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奇怪,按照@mengdie_198599 说的试一试

点进连接后,什么资料也没有啊:sleepy: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一般STM32的IO口很少有坏,看看这2个片子的IO口配置的对不对。SPI通讯时,该上拉的电阻阻值对不对。 ...

恩,现在用一个施密特触发器,又将1.5V~3.3V电平整形到0V~3.3V,也算是勉强解决问题了。但是,这位仁兄分析得很有道理,之前我就是完全没有考虑接上拉电阻和两个片子的电平匹配问题,想要从根本解决问题,看来我还得好好琢磨琢磨,谢谢了:D

网友B:
"现在用一个施密特触发器,又将1.5V~3.3V电平整形到0V~3.3V,也算是勉强解决问题了"
请问:LZ能否解释?为啥要加上施密特触发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现在用一个施密特触发器,又将1.5V~3.3V电平整形到0V~3.3V,也算是勉强解决问题了。但是,这位仁兄分 ...

欢迎常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点进连接后,什么资料也没有啊

那个不是链接,只是我告诉他过来帮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用一个施密特触发器,又将1.5V~3.3V电平整形到0V~3.3V,也算是勉强解决问题了"
请问:LZ能否解释?为 ...

施密特触发器74HC14,正向判决电平2.2V,负向判决电平1.8V,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