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上关于can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3-07-12):
stm32f407z芯片工作电压是3.3V,can收发器vp230也是3.3v供电,采用adum1201作为隔离芯片时,总是不停的只发送第一帧数据,去掉adum1201后能正常发送所有帧,问一下,,,是哪出了问题,这种3.3v供电的系统,can一般采用什么样的隔离电路?????

网友A:
adum1201好像不是专用的CAN隔离芯片吧 没用过不了解 两边电地是否做好隔离了 最好CAN总线上加根屏蔽线。
我也是用407的板子 CAN收发隔离芯片是CTM1050T 不过是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