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调试时出现错误。。。。。。。。。。。。

楼主(2013-07-12):
用的是5.50版本的,5.3的没有这种状况.......点一下重试就可以了.............不知道对下载有没有影响啊
....

网友A:
设计错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错误了吧?

我禁用了ULP advisor 后以后就好了...........这个模块估计坏了啊..........

网友B:
安装软件的时候没装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软件的时候没装好吧??

我怀疑是这样的但是..........我重装好几次了都是这样子.......但是在我的笔记本上是可以用的.........在这个台式机上不能用.........网上搜下都是说VS的编译软件(也就是C/C++编译软件)的char需要设置成无符号型的默认有符号的....所以溢出了........不知道怎么改..........禁用ULP advisor 就好了 .....应该是这个软件的运行需要在VS的环境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怀疑是这样的但是..........我重装好几次了都是这样子.......但是在我的笔记本上是可以用的.........在 ...

重新安装之前一定要卸载干净。。。你卸载干净了么???。。以前我也遇到有些软件没卸载干净的话,重新安装也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安装之前一定要卸载干净。。。你卸载干净了么???。。以前我也遇到有些软件没卸载干净的话,重新安 ...

我也想过是否卸载干净了.........我用360卸载的该卸载的都卸载了啊.......就是装这个软件的时候貌似都安装C++的编译器这个好像很多.........上图你看看.........

网友C:
重新安装一下看看。

网友C:
或者选用ccs5 听不错的。

网友C:
今天刚刚安装了一个 6个G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禁用了ULP advisor 后以后就好了...........这个模块估计坏了啊..........

重装一下试试吧

网友A:
也要有可能不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