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STM8用管方库怎么那么大

楼主(2013-07-12):
我用IAR 编译STM8 基于底层官方函数库,都还没写到几千行的两个文件,就6K多了。生成的文件有怎么就这么大呢,flash都快占完了。优化级别最高还是很大,大家没有有好办法哦。

网友A:
可以的,你把不要用到的库文件的外设删除掉,把用的外设库保留,不然就会编译过大的。

网友B:
看看错误类型提示,按照提示看看出现错误的语句,应该不难找到问题

网友C:
我用的也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