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09如何测量负电压

楼主(2013-07-12):
在做单片机的AD0809时在写程序读出电压时应该考虑一下基准电压的大小,基准电压不同程序算法要改变,就是现在不知道怎么能让它测量负的电压

网友A:
ADC0809参考电压不能为负,需要加运放反相或抬高地电位,建议换个参考电压能接负压的AD芯片。

网友B:
用运放搭个绝对值电路,再用1个IO判断符号。挺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