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求推荐单片机

楼主(2013-07-12):
我想多了解几款单片机,要求速度快点。有内置ad的。求高手推荐

网友A:
这个开出来干嘛的? 21路PWM?

网友B:
什么速度?adc的转换速度还是指令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速度?adc的转换速度还是指令速度?

ad转换速度的,

网友C:
可以看看GD32,速度那是非常快。
https://bbs.21ic.com/iclist-182-1.html

网友D:
赛元sc91f72b   ad比较准  带内部参考电压   可以替换三星9454的  做电机相关的东西都不错  可以了解一下的

网友E:
要学习单片机最好就从51开始. 入门快.入门了然后就是深入.这个就要做实际的项目进步比较快.光是拿着开发板子研究也什么用处.

网友F:
询问 楼上是什么公司的芯片

网友G:
用sonix 的吧,比较好一点!

网友H(2013-08-13):
推荐MC20P22 或者MC20P24  带AD 价格按斤称 看看资料

网友I:
XINNOVA的 100Mhz你可以看看

网友J:
请有合适型号的积极推荐,但广告性质的一律删除,刚删掉2个
本板块支持国产MCU的推广,请仔细阅读本板块的置顶贴:“本版块可以容忍什么样的芯片推广,而不被判为AD被删?”

网友K:
深联华 SLH89F5162 8通道10位模数转换器

网友L:
台湾应广带AD

网友M(2013-12-23):
最好能提供下详细的资源需求

网友N:
芯海科技322X  342X 系列, 带高速AD转换,可以去了解下

网友O(2014-04-21):
用松翰的2711吧

网友P:
可以试试我们芯旺微的MCU

网友Q(2014-06-12):
只要求速度快?没其他要求?

网友R:
HT46RXX,HT66FXX

网友S(2014-07-18):
价格低,品质好,用着方便的单片机(中颖单片机),家电巨头美的,苏伯尔都在用,快来加Q2714266616,了解详情吧,他能给你带来惊喜。

网友T:
引用 楼主:
ad转换速度的,

你直接说系统主频快的就是了

网友:
新唐MCU AD 12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