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控制DDS输出调频信号时,频谱仪上只出来一个下限值(正

楼主(2013-07-12):
FPGA型号EP1C3T144I7N,配置芯片型号EPC2LI20N,DDS型号AD9910,用Quartus II软件编程下载,JATG模式,程序很简单,只是采用DRG模式输出一个调频信号,但是我的输出结果只有一个下限值(正斜率调频,负斜率调频时只出现上限值),感觉好像是没跳起来,但是我用示波器检查调频dds_ctrl信号和io_update信号是对的,有上升沿的作用,请教大神指导一下,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
附注:加入点频模式程序时,输出是正确的。

您好,请问您当时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楼主:
怎么没有人理我呢,求助大神啊啊啊

求助大神,能否告知解决办法

网友A:
你iic程序写对了?

网友A:
如果只是输入 建议你使用单片机的。

网友A:
使用高速AD加FPGA内核也一样的。

网友B(2019-01-24):
查看drover电平,,很可能一直处于高电平,驻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