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有没有做得很稳定的AC-AC

楼主(2013-07-12):
要求
    输入:100VAC-250VAC
    输出:0 - 100% 输入电压(通过模拟或数字接口控制)
    功率:1500W
输出要求标准正弦波形,不能有尖峰高频杂波等干扰信号,能在机箱里安装。要求电源稳定形非常高
进口最好,国产最好是正规公司经过大量测试过的。小作访的不考虑,下面这个可作参考(下面这个经测试,
输出信号有些畸变),

请知道的朋友推荐下

网友A(2013-08-26):
传说中的 矩阵变换器?

网友B:
矩阵式变换器是一种新型的交-交电源变换器。可以实现交流电诸参数(相数、相位、幅值、频率)的变换。和传统的变换器相比,它具有如下优点:不需要中间直流储能环节;能够四象限运行;具有优良的输入电流波形和输出电压波形;可自由控制的功率因数。矩阵式变换器已成为电力电子技术研究的热点之一,并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矩阵式变换器的控制策略
目前,矩阵式变换器的调制策略可以主要分为以下三种:
(1) 直接变换法:直接变换法是通过对输入电压的连续斩波来合成“输出电压”的,它可以分为坐标变换法、谐波注入法、等效电导法及标量法,所有这些方法虽各有一定的优越性,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限制了它们的应用范围。如标量法的输入相电流波形较好,但输出谐波较大。
(2) 电流跟踪法。这种方法将三相输出电流信号与实测的输出电流信号相比较,根据比较结果和当前的开关电源状态决定开关动作,它具有容易理解、实现简单、响应快、鲁棒性好等特点,但也有滞环电流共有的缺点:开关频率不够稳定、谐波随机分布,且输入电流波形不够理想、存在较大的谐波等。
(3) 空间矢量调制技术,又称为间接变换法、交—直—交等效变换法,是基于空间矢量变换的一种方法,它将交—交变换虚拟为交直和直交变换,这样便可采用目前流行的高频整流和高频PWM波形合成技术,变换器的性能可以得到较大的改善。当然具体实现时是将整流和逆变一步完成的,低次谐波得到了较好的抑制,但控制方案较为复杂,缺少有效的动态理论分析支持。它是目前在矩阵式变换器中研究较多也是较为成熟的一种控制策略,比较有发展前途。这种调制策略既能控制输出波形,又能控制输入电流波形,可改变输入功率因数,是目前最具有前途的一种调制策略。

看样子比较复杂, 楼主的东西, 可能性不大, 或者最多可能是第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