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反激变压器,不开气隙,电感量是不是恒定值

楼主(2013-07-12):
条件:反激变压器,不开气隙,磁化曲线不是线性的。
此时变压器的初级电感量是个定值吗?
自己推导一下:
NBS=Ψ=Li
Hl=Ni
所以L=N^2*B*S/Hl
因为BH曲线不是线性的,所以B/H不等于常数,所以L不是定值,而是根据输入电流变化而变化的。
请教大家我的理解对吗?

网友A:
不开气隙,变压器电感量当然不是定值。

楼主:
感谢maychang老师的回复。懂了。
我又有个问题请教大家。

如上图,这个电感初始值有磁通量Bm,后面带了R的负载,我该怎么求出电流呢?
e=-NAdB/dt
i=e/R
Hl=Ni
如何根据这三个公式求出i呢?
请大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