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kit3烧录不进?提示ID不正确。

楼主(2013-07-12):
pickit3可以连接IDE,12LF1822配置字位为 __CONFIG(0x2F84); 和 __CONFIG(0x3EFF);
点击reconncect,出现下图提示,要怎么设置才能烧录呢?

网友A:
检查目标板有没有通电?如果没有通电的话,则在PICKIT2的设置窗口设置为由KIT3提供VCC

楼主:
目标板有上电;
“Power target circuit from PICkit3”这里复选框为空,如果打上勾的话,点击“应用”,复选框又会清空;并且电压调整只能调节在4v以内。
VPP的那个脚有个10K的上拉。

网友B:
VPP那个脚有没有接电容?可以用万用表测量每根线的电压,看是否正常

楼主:
vpp上没有电容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PICKIT3烧写一批PIC16F1933,部分芯片提示ID不存在,换CY68013版本的ICD2(我改造过了VPP电压电路)就可以,认为PICKIT3是USB直接供电的,供电能力不如ICD2。建议换好的USB线(如原装PICKIT3的USB线),接计算机主板上的USB口,不要用前面板的USB口。不过吐槽下,现在的PIC16F1XXX系列的抗干扰和过载能力不如以前的PIC16F72等,反复对比过了。

楼主:
都没遇到这情况吗

网友D:
供电问题,可能你的pickit3的电压不够(怀疑是你的下载器的小问题),采用外部供电即可解决

楼主:
先谢谢各位了,明天上班再去试试。

网友E:
还有种可能就是芯片坏了。

楼主:
换到后面的USB接口还是一样;PICkit3是新买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换到后面的USB接口还是一样;PICkit3是新买的。

查一下板子上下载线的线序

网友G(2014-11-28):
连接的问题最多了。从仿真器出来到芯片这一段线,包括连接线和PCB上的走线,都要保证连接正确且良好。我就遇到过一会儿行一会儿不行的状况,错误的时候读取到的ID是错误的,但不是0x0000,如果是0x0000,那么可能供电都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