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GD32开发板收到了

楼主(2013-07-12):
大概试了一下,程序能够正常下载,板子无短路,无异常情况。
现在就差一个显示屏了,是不是只能去正点原子那里买了。

网友A:
:victory:在试用过程中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想法请随时提出来,至于显示屏,如果你想DIY的话我们可以送你板子,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原子的板子是很好的选择,注意一下双排针和双排座对应就行,我们也可能会做一批供大家使用。

网友B:
还没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试用过程中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想法请随时提出来,至于显示屏,如果你想DIY的话我们可以送你板子 ...

不过空板应该也没有元件的把

网友C:
需要LCD的话,您可以看我的签名。

网友D(2014-01-26):
花点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