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小试验【继续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3-07-12):
我让单片机的IO全部输出高电平,接其他芯片的引脚与其他芯片全部断开,发现个奇怪的现象,最高电平为VCC,最低的虽然也属于高电平,但和VCC相差有1V,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布线水平?还是?

网友A:
我承认,我语文没学好,没看明白。。。。

网友B:
我的语文也很差的

网友C:
俺语文也很烂……

网友D:
我看懂意思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E:
大概看懂了。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应该是不同口单片机内部驱动电路不同导致的吧。

网友F:
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单片机。刚实测过,stc89c52rc,最小系统板,io上没有外接元件,usb经1N4148输出4.37V供电,使用VC890C+测量。P0输出0.06V,其余各io输出电压与vcc一样。使用的程序:
void main(){
while(1){
P0=0XFF;
P1=0XFF;
P2=0XFF;
P3=0XFF;
}
}

刚试验时用了ch340t的板子给单片机下载,结果vcc没上电(vcc端没接),单片机上就有电了,试着检测单片机,可以检测,但下载时提示请降低波特率。不得已又加了供电。串口上也可以供电?

网友G:
1、这款单片机的输出就是这么D,你拿它没办法;
2、你确定配置成推挽(或上拉)输出,而不是开漏输出?

网友H:
注意引脚的区别,有些特殊引脚的输出电路不同,有的还具有可配置性,要注意正确配置,另外注意片外负载是否确实如楼主所言都断开了。

网友I:
主要还是检查单片机的配置,有没有上拉下拉电阻的问题,还有用示波器看,这些电平异常的引脚上有没有波形。

网友J:
确实有点无聊

网友K:
1.你的电源电压达到要求了吗?
2.有没有上拉电阻?特别是p0口
3.51的驱动能力非常低,外部器件可能会拉低它的输出电压,一般加上上拉电阻可以解决。像其他单片机如avr属于推挽输出,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L:
楼主的电压表有很大的误差!…

网友M:
注意引脚输出模式

网友N:
如果你遇到问题,不去看数据手册,不去看寄存器配置。
如果你只会使用万用表,不会使用示波器。
你注定有许多疑问的。

网友O:
这表达。。。  我理解 楼主是想说:
他将所有IO口, 用程序实现, 输出是高(我们就算是全部推挽输出吧,将所有的IO口悬空)。
结果, 用表或是示波器去量,  电压不等,相差1V左右。
这不是一个拆蛋的问题嘛

网友P:
不同结构的IO口,接外部电路时,会有不同的现象

网友Q:
引用 网友P:
不同结构的IO口,接外部电路时,会有不同的现象

LZ说的是已经与外部电路断开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Q:
LZ说的是已经与外部电路断开了...

:L看来我语文也很差

网友R(2013-08-15):
I/O VCC这个想象一点不奇怪,单片机I/O口输出电流的总和越大,芯片内部也有电阻,会分压,增大功耗,肯定会降低,一般手册有要求做大拉电流和灌电流,自己多看芯片资料。

VCC如果是芯片电源这种想象,是你电源模块没做好,电源内阻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