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4V可调电源

楼主(2013-07-12):
1.我想设计一个0-24V数字可调电源,经过DAC083输出后,然后由运放放大,只能得到0-13V电压,如何才能得到0-24V电压?开关电源除外。

网友A:
“经过DAC083输出后”的主语,默认是“我”。

网友B:
楼主是否是在得到0~13V后再扩大的到0~24V?还是直接由数控得到0~24V?

网友C:
用这个方式, 相当于与放大器输出, 属于线性电源类型

只能得到0-13V电压,如何才能得到0-24V电压?

那么我想应该考虑两个方面.
1. 放大倍数要提高;
2. 电源电压要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否是在得到0~13V后再扩大的到0~24V?还是直接由数控得到0~24V?

直接输出0-24 (除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这个方式, 相当于与放大器输出, 属于线性电源类型

只能得到0-13V电压,如何才能得到0-24V电压?

电源电源固定的啊

网友D:
提高放大倍数。。。

网友E:
最终放大得到的电压取决于你运放的电源电压,不可以超过电源电压的

网友F:
用pwm信号对24V电源斩波,然后滤波即可,我这样用过,在要求不很高的场合下非常实用

网友G:
为什么不能用开关电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pwm信号对24V电源斩波,然后滤波即可,我这样用过,在要求不很高的场合下非常实用 ...

不是很懂原理方面的东西,请大神明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懂原理方面的东西,请大神明示。

先把你现在的电路贴出来吧,免得大家乱猜。
务必注明你的输入电压是多少。

网友H:
317就能解决问题了

楼主:
各位,现在我有一个方案,利用MC34063,和DS1804-50实现,ds1804-50控制反馈电阻的大小,但是这个数字电位器的程序控制不知道咋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