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传输时CPU能正常往下执行程序吗?

楼主(2013-07-12):
比如操作外设,响应中断等。

网友A:
应该是要看是否有相互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要看是否有相互冲突

“DMA控制器和Cortex™-M3核心共享系统数据总线,执行直接存储器数据传输。当CPU和DMA
同时访问相同的目标(RAM或外设)时,DMA请求会暂停CPU访问系统总线达若干个周期,总线
仲裁器执行循环调度,以保证CPU至少可以得到一半的系统总线(存储器或外设)带宽。”

手册上这么说,是不是代表可以?

网友B:
你尝试一下  不就知道了   楼主   干嘛在这里瞎猜呢   你说对吗

网友B:
顺便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顶一个

网友C:
如果CPU和DMA同时访问同样的内存或者外设,这个就没有试过了,顶一个,期待高手!

网友D:
有可能会出现相互冲突   这个是有可能的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