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优先级最高的方法

楼主(2013-07-12):
我的程序里按下按键后尽快切断电源,没有按下时按原程序执行,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呢,我现在担心因为其他程序正在运行,扫描不到按键

网友A:
外中断触发最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中断触发最快

外中断触发?能详细点不呢?:P按下按键后触发中断么?

网友B:
下降沿触发,使用与门。很多书本都用这种做按键判断。

网友C:
既然是切断电源  为什么要用程序判断来做
直接硬件电路来切断 不是更快: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切断电源  为什么要用程序判断来做
直接硬件电路来切断 不是更快 ...

我做的是个接触器,它本来是按一定频率分合闸的,但如果出现问题要求能按下按键使接触器分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降沿触发,使用与门。很多书本都用这种做按键判断。

是要结合硬件电路的,是么?

网友B:
你直接用按键接个分断电路进行分断,再用一个端口提示断路器已分断比较好。好像柜子本身就有分闸信号给到DTU柜了。按键给单片机再分断的话,万一单片机跑飞你麻烦就大了噢。

网友B:
看成断路器了。你这里直接把按键接到一个中断口,然后设置下降沿触发,在中断里直接分闸。反正只有一个按键需要实时触发。51书上都有介绍中断的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成断路器了。你这里直接把按键接到一个中断口,然后设置下降沿触发,在中断里直接分闸。反正只有一个按键 ...

谢谢你了,是得改下板子了那就

网友B:
加个跳线就好了吧,或者直接把按键接的IO和中断IO短接,原来那个IO设置输出高就行了。不过这样会浪费一个IO

网友D:
既然是手按,就基本上不存在什么尽快了,人都能反应过来,估计处理器怎么都比人处理的快

网友E:
楼上说得对
普通按键扫程序就可以了
随便定义一个按键为关机键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