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如何同时开多个中断

楼主(2013-07-12):
STM32, ic, vi, IO, ni
在RTC例程中有系统中断配置函数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Enable the RTC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RTC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这个函数只是开RTC中断,如果我还想同时开外部引脚中断、ADC中断、RTC中断等。该如何操作呢(如何修改此函数)?请高手们帮忙指点一二

网友A: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顶一个   相信21ic里面有高人能够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知道这么做了,只需将结构体NVIC_InitStructure赋值其他的中断号之后再执行一遍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