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负电压且可调,芯片选型

楼主(2013-07-12):
RT,请教各位是否有输出可调的负电压芯片,要求输出电压范围大约-1V~-150V,求推荐~~~~~~~~~~~·谢谢~~~~~~~~~~~~~~~~·

网友A:
有啊,LM337,只要满不超压差,随便你输出:lol
忘了,-1V做不到,-1.25V吧,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啊,LM337,只要满不超压差,随便你输出
忘了,-1V做不到,-1.25V吧,好像 ...

好像只能到 -37V吧?

网友A:
压差不超过就可以随便你输出: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差不超过就可以随便你输出

压差不超过是什么意思?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差不超过就可以随便你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