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级联问题

楼主(2013-07-12):
我做了一个宽带放大,要将一个100mV的正弦信号放大100倍。第一级用OPA820单级测可以放大8倍,第二级用OPA842单级可以放大10倍,前两级级联时,如果直接级联会自激,接了一个330欧姆的电阻后,波形很好,理论上应该放大80倍,但是实际放大倍数直接衰减到20倍,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这感觉像是10年的电设题。

网友B:
有图有真相。

网友C:
"100mV的正弦信号放大100倍",           只字不提信号的频率问题!
"但是实际放大倍数直接衰减到20倍",   只字不提信号的相移情况!

楼主要努力哦, 想要解决问题, 首先是要把问题描述清楚.  很多时候, 其实问题描述清楚了, 说不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网友D:
图呢?有图有真相啊

网友E:
opa842是跨导型放大器,也就是输入电流控制电压,你在级联是接入电阻,可以增加一个极点,因此稳定性加强,但是电流变小,输出也变小,这是很正常的,至于准确怎么计算,我也在摸索中,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