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最近看代码,有些问题来求大神

楼主(2013-07-12):
小弟写avr时遇到些问题感觉很麻烦,想借鉴一下arduino里面的一些函数,例如对单个引脚的操作的函数。
看了arduino的代码之后,发现个问题,先贴图

这是头文件部分

这里是引脚操作函数

  1. extern const uint8_t PROGMEM digital_pin_to_port_PGM[];
  1. #define digitalPinToPort(P) ( pgm_read_byte( digital_pin_to_port_PGM + (P) ) )
  1. uint8_t port = digitalPinToPort(pin);
这几句看不懂啊,第一个是声明了一个数组,第二个是定义,第三个就变成函数了?
求大神详解这几句。

楼主:
不好意思让各位大神笑话了,刚看了一下C reference,宏定义里面是可以有参数的。

那么这一句中
  1. extern const uint8_t PROGMEM digital_pin_to_port_PGM[];
PROGMEM是把数据写在EEPROM里面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让各位大神笑话了,刚看了一下C reference,宏定义里面是可以有参数的。

那么这一句中PROGMEM是把 ...

看函数的命名  应该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函数的命名  应该是的

版主我记得51有xdata idata什么的,avr有类似的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我记得51有xdata idata什么的,avr有类似的么?

应该有替代的  不过我没用过捏